进入冷弯成型设备制造公司,该关注哪些重点技术

楼主(2013-07-28):
一家做彩钢板设备,就是常说的冷弯成型轧机组,轧制成型等等说法,这种设备的设计重点是不是辊型和辊花设计,除了压辊之外的结构就与普通的机械设备无二致了吧。

那么这种辊型设计是计算居多呢,还是经验居多呢,我说的经验就是指这种设计没法量化,比如究竟用几个辊花能达到最终效果,还有怎么避免回弹,也没法计算吧。

查到有仿真软件,不过国内用的不多吧,这东西能仿真吗?
发现压瓦机有些县城企业居然也能生产,这冷弯成型不是很有难度的吗,这么容易山寨吗?
这玩意据说还有液压部分,是不是就那个剪板功能,成型的板到一定尺寸,就咔嚓剪下一段。就一个双作用油缸,有什么难度吗

网友:
在哪个城市?
可以仿真,但是经验仍然比较重要。
如果县城的企业只做一种类型的瓦楞板的话倒也好做。
切断一般用到液压,如果是液压开卷机的话也会用到。

网友A:
冷弯,其实大部分厂家是玩‘滚压成型’,少数玩‘多点成型’,个别厂家玩‘连续渐开线成型’,

滚压成型,是最简单的东西了,看看就懂了,包括放卷,矫直,成型机,裁切机,复杂点的后续有开门式堆垛,简单的就没有了,

滚压成型,实际是玩一个‘手艺’,就是在金属材料的本质与变形之间寻求一种妥协,这个就是行业的所谓‘真谛’,你要学习的实际是这个,会这个‘平衡’了,你就是行业的老大,

薄板变形,实际是玩‘纵向与横向的平衡关系’,横向可以拉伸多少而不断裂,玩的就是这个,所谓手艺高,就是最大限度地拉伸横向,

在一个酒桌上,俺说了这个,那高人就服了,哈哈

你要学习的就是,怎么设计棍形,拉开横向,保证变形率在你掌控之内,这就是真谛,

当然,说说简单,学习还要好多年的,但你掌握这个真谛以后,进步就快了,

论坛上就有玩‘滚压’的,你可以继续交流,玩‘多点’的好像就一个家伙,而玩‘渐开线’的,还是好几年前遇到一个,聊过三句,那家伙就再不开口了,哈哈

网友(点评):
听起来跟级进模的设计差不多,是不是懂冲压模具设计更好些

网友(点评):
懂冲压,特别是懂深拉的家伙,理解这些比较快,但也有一个适应期,滚压,是一个变形接一个变形,不仅要处理滚压过程的变形,还有衔接这个变形系列,这就是行业里的‘手艺’

网友(点评):
998太牛了,俺刚进入这个行业,就按您说的试试,学习一下。不过领导让俺学习液压这部分。呵呵

网友:
这种辊型设计是计算居多呢,还是经验居多呢,

两种方式都可以。

辊型设计有专用软件,去找  冷弯成形设计软件 COPRA

社区内有高人专业在搞辊型设计

网友(点评):
这就跟有限元分析一样,不能全信软件吧,软件用分析冷弯成型的多吗

网友(点评):
我去过几个小厂子,没有什么理论计算,深说,也不懂这些,基本是‘手艺’,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逐步演化过来的,玩几个固定的‘波形’,你给他一个全新的东西,他们都不接,就是因为没有师傅懂新东西怎么玩

网友(点评):
基本上冷弯成形实作不难,是塑性成形的连续运用,对材料的成形性和流动性有一定知识就可以玩。 要真要用计算法,就很有的玩咯。 小厂子里很多只是学招式,这个不假。

网友(点评):
小厂子,都是张家抄王家,李家抄赵家,兴旺年代,都有饭吃,萧条一年,基本都关门了,给他其他东西,玩不了,也不懂,在现有滚型下再加一个型,就全虾米了,我接触过几个厂子,老板开口就是:阿拉便宜,其它不知

网友(点评):
一般冷弯成形用定距法,依固定距离可形形量来设计辊轮形状,这样的变形量相对较小,负阻力也小,所需要的工站数多。

网友(点评):
另一种是定工站法,以变形量去决定工站间距,距离短了就可能负(成形)阻力高于正摩檫力而不能拉动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弯,其实大部分厂家是玩‘滚压成型’,少数玩‘多点成型’,个别厂家玩‘连续渐开线成型’,

滚压成型 ...

998大侠的境界真让人佩服,大侠能否多说点多点成型和渐开线成型?玩渐开线的是不是大连的?

补充内容 (2013-7-29 10:26):
听大侠的意思,渐开线好像就是定点变径法成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技术存在很多年了。多点成型没看明白。现在世界上的趋势是全数控调整模具的轧机和变截面型钢的轧机,后者中国还没有,前者我刚开发一个呵呵

补充内容 (2013-7-29 20:01):
原来大侠把冷弯的范围扩大了很多,我只懂滚压的,惭愧。

网友(点评):
首先说,别佩服谁,这样妨碍你进步,多点成型,实际是玩平面多向拉伸并结合无模成型这么一个复合体。渐开线,是玩变径弯曲,用这些路径的变化实现一直数值组合,大虾你可以找些理论资料先读一下,这样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