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会用solidworks做车床车削的动画仿真

楼主(2013-07-28):
有哪位大侠会用solidworks做车床车削的动画仿真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到如下所示材料跟着刀具一起切削

网友A:
好酷的动画啊,我也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酷的动画啊,我也想学

这是在别人哪儿下载的,一直不知道怎么实现材料的消除,纠结了好几天了

网友(点评):
如果我学会了,我教你。反之亦然,可否?

网友:
怎么做的?

网友:
等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酷的动画啊,我也想学

行啊,没问题

网友:
其实动画只局限于 动的画面  其中的运动关系是不合理的

网友:
学会了么?
前面做了个帖子呢  不过发错地方了 好象沉掉了 可以到我那去看看

网友B:
我做了一个其实很简单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其实很简单 的

求教?贴个图呗,大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其实很简单 的

首先在装配体里面新建一个基准面,并设置这个基准面与刀具的距离配合,并在基准面上建立草图选择拉伸切除命令,当刀具延轴向移动时,拉伸切除命令也会跟着移动,这样就产生了切削的效果。

网友:
贴个图呗

网友:
动画只局限于 动的画面

网友:
好吧 我去试试

网友:
嗯 问九楼吧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494423
我在这贴里回了一个,除了没有夹具,效果应该类似,你可以先看看,有兴趣继续交流.

网友:
  没有出现铁屑掉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其实很简单 的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

我已经回答了,在上面1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装配体里面新建一个基准面,并设置这个基准面与刀具的距离配合,并在基准面上建立草图选择拉伸切除 ...

谢谢 指教!

网友:
用solidCAM也可以做。

楼主:
经过各位大侠的指教,终于做出来了,十分感谢,前几天不在线,迟来的感谢啊

网友:
其实就是在装配图里按两个零件,在一个零件上做个拉伸切除,做个运动算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