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C编程与数控车床信号改制

楼主(2013-07-28):
在公司里做机械加工的自动上下料系统,2轴的机械手的调试基本完成了,现在进入了机床信号改制阶段了,需要对机床的信号改制,要改PMC程序,真是个拦路虎!
    车床为:Brother 公司的G05,采用的是Funca的21i系统
    我现在还在了解梯形图阶段,有经验的大侠,这个工作的进行步骤是怎样的?
  请交流交流!

楼主:
经过两三个星期的摸索,Brother 公司的G05的梯形图中的功能,语句,参数都有了些了解,对PMC的编程也了解了一点,改程序在上周三试过了实验也算是成功了。
将原机床的X5.0的信号全部替换成R9.7,在用X5.0和X105.0的输入点与上K0.1就输出到R9.7,就可以用外信号启动机床,与Start按钮有同等功能!还实验了M50的输出功能.
有知者,交流交流!
机器人自动上料必须的一步工作,信号输入输出!

楼主:
昨天将梯形图编译了,拷贝到卡中,怎么都倒不进去,后来发现,我们的程序中标志位的代码太长,改短了后今天倒进去了。将M50,M51的吹气的命令可以执行了,自动开关门的命令却不行,真很麻烦!

楼主:
前天的改动没达到要求,自动门没有驱动起来,今天将门关的动作的应答输出再输出到G19.4,就可以达到自动了,真高兴的一天!
攻克了我的难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主是个厉害人物啊,佩服

网友A:
楼主的很多说法挺奇怪的。首先,程序有问题编译就通不过,那能到生成卡文件后传不进去的步骤。
G19。4是手轮的相关信号,和自动上下料有什么关系?
循环启动只需要在原基础上并上一个信号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
M指令先是做译码处理,然后处理结束条件。
自动上下料,关键要对各应答信号做处理,检测,互锁要考虑周全,否则乱了套就麻烦了。
通过I/O进行信号应答主要是接线太多了,用通讯的方式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很多说法挺奇怪的。首先,程序有问题编译就通不过,那能到生成卡文件后传不进去的步骤。
G19。4是手 ...

我们的机械手系统是S7-200做的,用的伺服电机控制器没有通讯接口,要是用通讯接口,可能是更好的!
程序编辑的问题是我们在PMC程序中的点位缩写开始用汉字,后来又改为字母,代码字母太长,超过了6个,编译通过了可是机器读不出。
希望能和你多讨论!谢谢!

楼主(2013-08-2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很多说法挺奇怪的。首先,程序有问题编译就通不过,那能到生成卡文件后传不进去的步骤。
G19。4是手 ...

我查了一下原程序,确实是G19.4是手轮的NC输入,M代码执行完毕的NC输入是G5.0,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看见这些数据头都大了

楼主:
我也是头大的其中一个!

楼主:
与机械手配合动作的过程中需要将M51的信号输出给PLC,搞了好几种方法都没有行,改为用Y7.0的下降沿,然后信号自锁,到有回应时才完成,终于今天实验成功了,又近了一步!

网友(2018-04-14):
引用 楼主:
与机械手配合动作的过程中需要将M51的信号输出给PLC,搞了好几种方法都没有行,改为用Y7.0的下降沿,然后信 ...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做机床自动上下料系统
遇到这个改梯形图的问题,想向你请教
方便留一下联系方式吗?微信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