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能

楼主(2013-07-28):
有没有一种可能,安全系数选的过大反而更不安全   因为质量大转动时惯量越大   我听说国内设计就是选的系数大

网友A:
楼主,国外的设计安全系数一般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国外的设计安全系数一般多大?

不清楚  有机会去见识下  我认为安全系数过大反而不安全了 估计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  有机会去见识下  我认为安全系数过大反而不安全了 估计有这种可能

晕,大和小是一对反义词,光听说大?有意思。

网友:
楼主没搞清啊~ ~
可曾担心身体太胖随地球转动时会把肚子摔出去~

网友:
严格的说不会,国外也有一句俗语,“If it doubt,mkea it stout!”。安全系数计算适时考虑了这些东西的影响的,但是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这边的设计者是不考虑这些的。比如轴系的轴承支撑,曾经遇到过片面的增大传动件的质量,公差配合又有问题,结果导致轴承过热失效。所以,放余量需要全面考虑的。

网友:
很明显,楼主对安全系数不是很了解。

网友:
有可能的

网友:
安全系数是个整体考虑的东西,不是片面增加某个部件而产生其他的问题。一般设计时先考虑重要部件的安全系数,满足系统需求后再设计一些壳体等支撑件,过大的安全系数只会造成浪费,如果因安全系数过大而产生问题则属于设计水平问题,现实使用中不会因安全系数过大而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