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生成工程图

楼主(2013-07-28):
SOLIDWORKS画好的三维图怎么生成工程三视图啊

网友:
参看相关的教程,网上视频教程多。

网友:
鼠标放到SW左上角    文件——从零件制作装配图。

网友:
开机,打开软件,开始制作!

网友:
基本知识看书本

网友:
打开软件的时候,选工程图,然后调出你画好的三维图,选择下一步,选择视图,然后放置在相应的位置.

网友:
您这问的。。。该看书啦

网友:
网上自己找吧。。。很多教程

网友:
应该是看看书吧。。。。

网友:
新建  选择工程图

网友:
网上找教程吧,你这问题太基本了,就像是怎么建零件

网友:
你得好好学习学习了,或者报个培训班什么的,光下载了,或是买了,都不会用,白搭啊,问一句,你用的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

网友(2013-09-01):
还好,我的起点不是太低,兄弟先搞一套入门级别的教材看一下,基础的操作就都明白了,一起努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