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的炉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28):
车间有好多热处理的炉子,有正火,退火,淬火等,这些是怎么区分的?炉子不都是用来加热的嘛,只是加热的温度不同而已啊,降温与炉子有没有关系,个人觉得这些炉子应该可以通用吧,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温区分开,做大批量活的时候省电!高温炉和中温炉的发热元件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成本决定一切

网友:
其实炉子就是为了实现某一升降温曲线

网友:
原理上可以通用,但会区别对待,主要是成本因素吧

网友(点评):
头像很可爱、

网友:
四楼说得对,升温速度和降温速度要达到要求,不能过快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