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76角度应用

楼主(2013-07-29):
G76中 P010060       01(精车次数) 00(退尾倒角) 60(车削角度为60度)  如果改为10度 20度 40度 可以吗

网友A:
友情帮顶,坐等高手帮你解答,(*^__^*) 嘻嘻……

网友:
那要看你要加工多大角度的螺纹了  60度 是正常的三角螺纹 梯形螺纹一般就40 不是随便编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帮顶,坐等高手帮你解答,(*^__^*) 嘻嘻……

嘿嘿 谢谢你了

网友:
那是根据你车刀的角度来确定那个度数的,他才能够识别你是加工什么螺纹 便于赶刀

网友(2013-12-12):
和车刀的角度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