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零件标注,请教

楼主(2013-07-29):
一直没有接触塑料件
现去面试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在塑料件建模转2d图时,零件上的拔模角的状态线是在2d上全部显示出来,还是不显示拔模的状态线,直接给出没有拔模角的情况。
最后在备注里或者是注释里写上拔模角多少即可?

网友:
我们单位就是在技术要求里面注明就OK了,特别重要的再另外说明。

网友(2013-10-10):
学习来了 等待答案

网友A:
塑料产品的设计如同机械产品的设计一样,其前提之一是要在以后的加工过程中能够保证设计者的的设计意图的顺利实施。
一般塑料制品的加工方法通常采用注射模具完成。
所以,在设计塑料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产品的设计(包括抜模角度)一定要在满足产品的使用性能的同时也要满足塑料模具的加工要求。
建议楼主可以看看有关塑料注射模具书籍,一般的书籍里对此都有论述。
通常来说,设计抜模角和塑料的品种类别,塑料制品的大小,特别和制品的高度有一定的关系。
在很多的塑料制品有外观的设计要求。如镜面,皮纹。。。等等。不同的外观要求对拔模角的要求是不同的。
即使是皮纹的拔模角也因皮纹的差异拔模角也不尽相同。
所以,简单的在二D图上标注拔模角就不仅仅是一个标注的问题,而是一个很严肃的设计问题。
希望楼主对此有所认识。认真的学习一下。
如果,你就这样去面试,呵呵,到我这里也许就PASS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产品的设计如同机械产品的设计一样,其前提之一是要在以后的加工过程中能够保证设计者的的设计意图的顺 ...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教
个人愚钝,有个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
我的意思是在一张2d图上面,要是拔模角都一样的话是不是我可以在计算要求里备注拔模角是多少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在图纸的每个地方都标注拔模角(我以前看到压铸件上好像就是这样标注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画2d的时候是真实的显示出拔模角(这样图纸的线条就比较烦多)我可以直接画没有拔模角的状态后在图纸上标注出拔模角?

网友:
应该说,你知道在图纸上标注拔模角还是不错的。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大公司的塑料产品设计完全没有这样方面的考虑。
如果拔模角都一样,理论上可以再技术要求这栏你注明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应该还是有所区别。别小看拔模角的设计。
另外,因为你们做三D设计,如果你的三D设计图不给甲方,或者是不提供三D设计给模具制造商,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提供三D图纸的话,没有真实拔模角的图就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是致命性的问题!明白吗?
这样甲方或者模具制造商要重新做三D .这是因为三D图纸可以直接转换到CNC加工编程,省事!

网友B:
大侠您好,小弟应届生,昨天应聘到南京一家企业做工装工艺工程师,主要负责模具方向,请问对于模具,都需要掌握哪些知识,才能有进步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好,小弟应届生,昨天应聘到南京一家企业做工装工艺工程师,主要负责模具方向,请问对于模具,都需要 ...

应届生做工艺工装的工作,我觉得有点难度啊!当然,只要你努力的去了解你不明白的东西,也许可以尽快的上手!多向工人师傅学习,多实践!要知道你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
至于模具,不清楚你们公司的模具方向,所以以下难以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届生做工艺工装的工作,我觉得有点难度啊!当然,只要你努力的去了解你不明白的东西,也许可以尽快的上 ...

回大侠,这几天一直在看您写的关于模具的帖子,感觉自己要学习的还有太多。您主要是从事注塑模具,我应聘企业是金属模具,主要生产汽车零配件,大多是发动机相关(材料是铸铝)。招聘hr承诺说会有老师傅一对一带领学习。我不知道现在该补充哪些基础知识,本科主要学习机械电子方向,铸造机加工接触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大侠,这几天一直在看您写的关于模具的帖子,感觉自己要学习的还有太多。您主要是从事注塑模具,我应聘 ...

知道了,你那公司是做压铸模具,是吧?
压铸模具从模具结构原理和加工过程来看,与塑料注射模具差别不大!
但是,不清楚为什么你们要做模具的工艺及工装设计?
如果,公司的模具加工量大才会有这样的工艺安排,原因在于,模具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件生产性质。所以,往往设计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就必须很清楚的知道他设计的模具的工艺性。
如果你以后要做模具加工的工艺设计,首要的工作就必须是和模具设计工程师的沟通工作。但是,沟通的前提就应该是你对模具的设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
好好的把压铸模具的技术书籍了解透是有完全必要的。
有本基础的手册“模具设计手册”(压铸篇),可以作为入门看看。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了,公司是做发动机缸盖之类的压铸件。正在学习您推荐的资料。再次谢谢您,晚安大侠

网友(2016-12-19):
mark,最近正在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