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我找一种弹性不含硅的材料

楼主(2013-07-29):
如题,客户产品是铝件,需要用气缸抓放头去夹产品,如果夹子是无弹性的材质,那么产品很容易打滑掉下。如果选聚氨酯材料是可以夹住,但客户说聚氨酯含硅,不能用。很是蛋疼,大侠们能帮我选一种不含硅的带弹性的聚氨酯吗?或是别的材料也行。(PEEK、POM这些材料我也都用过,不行)

网友:
难道要用天然橡胶用软一点的金属材料或者合金也可以吧。

网友:
人造皮毛可以不?

网友:
你好 我公司有不含硅的弹性体塑胶可以注塑 挤出 成型 咨询电话13751433028李生

网友:
物理性能与聚氨酯相近的橡胶有很多品种,你查一下手册可找到很多。

网友:
铝制品为什么怕“硅”?需要多大的力量?有多大的接触面积?不行就用弹簧座弹性元件嘛,接触部位再垫上能够使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