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idworks 格式转化 破面问题

楼主(2013-07-29):
请问下各位大大 solidworks 三维模型转换成 maya (玛雅)(或Unity 3D)文件时 出现很多模型破面问题  是否可以在转换之前设置solidworks面网格数从而降低转换后出现破面的可能 (如果可以的话 该怎么设置) 又或有个什么其他软件能中转下可以实现格式转换后无破面问题   拜谢各位友爱!!

补充内容 (2013-7-30 10:44):
在使用Maya 或Unity 3D 制作动画时为了更仿真,大量用到贴图,但转换后的模型简单的还好,一旦稍稍复杂点就会出现原来模型一个面变成了n个面,使贴图变得很麻烦。

补充内容 (2013-7-30 10:47):
我现在想解决的就是 怎么才能使模型在转化后尽量减少其增加面的数量

网友:
没尝试过。但是SW的工程图转DWG后也存在多线,断线的问题。
你试试把图形质量调高后转转看。

网友:
尝试igs格式作中转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