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器卡住了,求助!

楼主(2013-07-29):
一个冲孔器,按动手柄,轮子就会压下,冲出孔来。由于长时间不用,卡住了,按不动了。往里加了很多豆油(手头没有润滑油)也无效。拧下螺丝后,冲头还夹得紧紧的。不想野蛮操作把冲头弄坏,请问哪位大侠有办法?谢谢!

网友:
兄弟你大胆的往前拆啊~ 这么简单个东西坏不了 ~
要不你加点柴油看看  估计是生锈了~

网友:
手动冲孔器,用来给塑料袋开孔的吗?有机会直接用冲孔气缸在薄膜制袋时就冲孔,省却很多手工操作的繁琐。

网友:
估计里面是锈了,往里面加点黄油,活动边加,慢慢地就可以动了

网友:
加点润滑油,活动活动!

网友:
翻过来从正常的下面往下打即可。

网友:
冲方型孔的?左右上下轻轻敲一下。

网友:
别拆了。拿锤子把后面弹簧往上顶的部分轻轻敲一下就行了。估计后面的孔都起坑了。。。

网友:
加点汽油试试

网友:
估计为视图后面螺孔被锈死,可以考虑在该孔多加煤油除锈,伴有锤子轻敲。如不行,看将前螺钉拆下,再轻敲下,看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