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图的尺寸给全了吗?

楼主(2013-07-29):
没找到右边圆筒的定位尺寸,红线圈出来的地方,弧度是不是是也是R4啊。谢谢!

补充内容 (2013-7-30 07:10):
画出零件图,帮忙纠错。

网友:
这个图好熟悉,是当年练习CAD时的模版呢~~~~~那个圆桶的位置就是底座的中心,倒圆角也是R4

网友(点评):
标出来了吗?

网友:
应该红线圈出来的地方是R4,标R4的地方是R4+5,这样壁厚都是5,画出来的图才与看到的图一致,大家可以按尺寸画出来看看是否这样

网友A:
应该是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全了的

圆柱位置没看到标注的尺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位置没看到标注的尺寸啊!

我同意4楼的观点,这样标注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这种图形没给尺寸,就按照对称画啊

楼主:
这个图需要画几个视图啊

楼主:
这样表达可以吗?帮忙指出图中的错误哦。谢谢!!!

网友B:
俯视图,2-Φ46相贯,水平Φ46与厚度12相截,    相对应线没画出

Φ35垂直于A面感觉不合理,应Φ24孔吧

网友:
画过钣金件的工程图就知道这个R是=4+5

网友:
倒角r4,壁厚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俯视图,2-Φ46相贯,水平Φ46与厚度12相截,    相对应线没画出

Φ35垂直于A面感觉不合理,应Φ24孔吧

能帮忙改出来吗?谢谢!

网友:
看下1楼的立体图,就会发现俯视图画得有问题了.

楼主:
改了一下,不知道相关线应该怎么画啊。

网友:
高度62的圆柱。定位尺寸在哪里?

网友:
这样画比较难看出来

网友:
90尺寸----应改至从左标到Φ46中心55
壁厚5mm----内孔应标Φ36
主视图----从制图上来说:Φ30半圆与Φ36内孔有相贯线,但不影响实际加工
粗糙度
未注倒角
铸造圆角
拨模斜度
非加工面粗糙度符号
铸造,退火等技术要求

网友:
不懂功能,不懂设计,不懂工艺。
哪个是设计基准,哪个是工艺基准你知道么?
去掉标注,线画得不错。
有空铅笔画橡皮擦、凭感觉标尺寸、发帖,真心不如看看下面这两个文章,去用CAD画。
画图纸真的不是画工笔。

看你画图都看一个月了,真得没有感觉你有什么进步。

网友(点评):
CAD还没有时间学,我们考试要求手绘。还有10天就考试了。谢谢你给的教材!

网友:
没什么问题 哪个内腔是不加工表面直接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