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火焰切割用的免费排版软件吗?

楼主(2013-07-29):
下料用的,求大虾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

CAD我会的呀,但是肿么搞排版呀?

网友:
应该没有吧!

网友:
我用的是沈阳产的美达小蜜蜂数控火焰切割机
随机带的有两个U盘
其中一个是加密狗,一定要有这个才可以打开随机带的切割软件
但是随机带的软件起火点是固定的不好用
看了说明书自己学会了写程序
起火点可以自己随意排料
比较方便
在cad里自己排料
在程序里加入循环的指令就可以重复使用程序切割

网友(2014-03-18):
请教大侠指点

网友(2014-11-17):
目前好像没有免费的软件,但设备应该都有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