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2个孔相对中间的孔有对称度要求,请问基准怎么选

楼主(2013-07-29):
零件:椭圆,长轴上分布3个孔,要求中间这个孔在椭圆的中心,左右2个孔相对中间这个圆,相对椭圆都要对称(上下、左右)。

由于该零件时一个关键零件,需要标注形位公差,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标基准,求指导。

网友A:
三个孔的 位置度 对称度 平行度

网友B:
上下用中间孔的中线做基准,左右用零件中线做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用中间孔的中线做基准,左右用零件中线做基准。

我也是这样标的,但是查了相关的标准,对称度的基准不是应该是2个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孔的 位置度 对称度 平行度

我想知道的是其基准如何选择,对称度的基准应该是2个面,但是这个零件上我找不到可以标基准的地方,如果标中心线对称的话,应该是有歧义的吧,中心孔的中线和零件的中心线是重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其基准如何选择,对称度的基准应该是2个面,但是这个零件上我找不到可以标基准的地方,如果标 ...

标了半天就会标个位置度, 垂直度可以以上表面为基准面。对称度以中间短轴所在竖直面为基准

网友:
将基准标在孔上,椭圆上标轮廓度,这样好测量!

网友:
补充一下,在轴上中心线上标基准,老iso标准里允许,但现在废止了。

网友:
我感觉设计零件出图做标注的时候,首先在设计过程中,从功能方面考虑,先确定下来的表面要作为后确定表面的基准,这些先确定表面就是设计基准;其次,把零件放在装配图中找这个零件与其他零件的配合面,这些配合面是装配基准。在设计阶段要尽量讲这两种基准统一,标注尺寸和形位公差时尽量以这些表面的几何要素(如圆心、轴线、圆柱面母线、平面及圆柱面等)为基准,以保证零件严格按照图纸要出来后能够满足功能上和装配的要求。最后还要考虑零件的加工和检验。根据加工流程和检验方法分析零件图纸标注是否有工艺无法保证、常规检验方法无法测量、加工经济性低的尺寸,进行优化。最终确定图纸尺寸与公差。

网友:
以你这个零件为例,就以6楼的图为参考,我感觉分析之前首先要知道这个零件的功能和装配关系;其次就是这个外表面椭圆的成型方法或者说零件毛坯是什么样的,铸锻或者铣割,大概确定一下工艺流程。总之形位公差的意义就在于首先确定那些是重要表面,其次制定工艺来使得这些表面的制造误差不影响其功能。
手机党对于上图举例感觉有心无力。

网友:
既然是装备配件,就应该知道它怎么装的!接触面是不是可以考虑做基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