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液压杆活塞图,请大家指导一下其中的错误。

楼主(2013-07-29):
(图片)

网友A:
此图确实有不少问题,建议楼主先给你们公司的人校对和审核一下再拿出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确实有不少问题,建议楼主先给你们公司的人校对和审核一下再拿出来讨论

太受打击了,能方便指出一下其中比较大的错误么。。。

网友B:
这张图.给工人去做恐怕不行.只能看作是练习或作业.可能还不能打到3分.总长尺寸是多少我还没有找到.密封沟槽公差.还有通过密封件倒角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给工人去做恐怕不行.只能看作是练习或作业.可能还不能打到3分.总长尺寸是多少我还没有找到.密封沟槽 ...

有密封槽的公差,倒角也有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466575638\QQ\WinTemp\RichOle\N[1CHX1K1TBJZ0PJQNKB)F6.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466575638\QQ\WinTemp\RichOle\O_BIG)I9`NVK]XTV3%7D[NE.jpg

网友B:
每个密封槽.必须按照你选用样本的要求标注.直径90孔口倒角不是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密封槽.必须按照你选用样本的要求标注.直径90孔口倒角不是45度

那孔口的倒角应该是多少度?为什么不能是45度?

网友:
高手蛮多的 以后好好学学

网友(2021-03-13):
系统压力是多少?细节还要多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