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一下齿根弯曲强度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3-07-29):
不是齿根弯曲疲劳强度的。直齿轮和蜗轮的。我怎么感觉齿轮相关书上没有直接的公式,应该在材料力学上吗

网友A:
那是啥强度?齿面断裂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啥强度?齿面断裂强度?

应该是断裂。就算是断裂,公式是什么啊,非得把齿子当做悬臂梁用材料力学计算吗?惯性矩是最害怕的东西了更别况齿子的惯性矩

网友A:
30度悬臂梁是计算弯曲疲劳强度的。齿面断裂是计算工作齿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度悬臂梁是计算弯曲疲劳强度的。齿面断裂是计算工作齿面的。

楼主:
圆柱齿弯曲强度公式找到了:Qf=(K*Yt*Yfa*Ysa)/(b*m);Qf弯曲应力,K载荷系数,Ft圆周力,Yfa齿形系数,Ysa应力集中系数;b接触齿宽,m模数.许用【Qf】应该是Qs/S,Qs材料屈服极限,S安全系数。蜗轮的公式还没有找到。欢迎补充

楼主:
     蜗轮齿最大应力公式找到了,机械设计手册3第16-219页   QF=[(666T蜗轮*KA*Kv*KB)(YFs*YB)]/(d蜗杆*d蜗轮*m);;其中KA为使用系数,Kv为动载系数,KB为载荷分布系数,YB=1-r/120度(r为导程角)。YFs综合齿形系数,根据其当量齿数zv查的(zv=z蜗轮/cosr的三次方),但是手册上不能查出YFs,需要网上资料查得,网上资料找到的是齿形系数(估计就是综合齿形系数,术语用词不当和标准化不强的情况太恼火)。
  许用【QF】却不是材料的屈服极限Qs除以安全系数,手册上查得的【QF】是Qs的六分之一,这又引起了一个怀疑,上诉QF的公式可能不是蜗轮弯曲应力的计算公式。但是假如它是弯曲疲劳应力公式,却和其他弯曲疲劳应力公式所计算出来的值相差很远。

楼主:
改正下标题,不是求助齿根弯曲强度的公式,而是求助齿根弯曲应力的计算公式。因为强度等于许用应力,是材料的属性。

网友:
齿轮设计手册有相关资料

网友:
翻翻书就知道了,机械设计基础上是有的一般公式不用记得用的时候去翻就行了,在说那么多也记不住.....

楼主:
可是我全翻过了,网上也查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