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传动中综合摩擦系数?

楼主(2013-07-29):
“匀速运行,非精确计算可以套用以下公式:Ta=(Fa*I)/(2*3.14*n1)
式中
Ta:驱动扭矩kgf.mm;
Fa:轴向负载N(Fa=F+μmg, F:丝杠的轴向切削力N,μ:导向件的综合摩擦系数,m:移动物体重量(工作台+工件)kg,g:9.8 );
I:丝杠导程mm;
n1:进给丝杠的正效率。

计算举例:

假设工况:水平使用,伺服电机直接驱动,2005滚珠丝杠传动,25滚珠直线导轨承重和导向,理想安装,垂直均匀负载1000kg,求电机功率:

Fa=F+μmg,设切削力不考虑,设综合摩擦系数μ=0.01,得Fa=0.01*1000*9.8=98N;”
请教的问题如下
请问综合摩擦系数μ怎么确定,上面为什么选择的数值是0.01轴向负载Fa为什么会是物体重量的百分之一?

网友:
正是我想了解的,望高人指正啊!

网友:
没人回复吗

网友:
0.01是线轨的摩擦系数

网友:
很多这类公式的系数是经验或者实验推导出来的,实际上很不严谨,对个人水平提升意义不大。

网友(2016-07-21):
有同感,查找不到,THK滚动导轨给的摩察系数0.002-0.003,太小了根本就不用算了。

网友(2017-02-22):
米思米书上说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是0.02

网友(2017-06-14):
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

网友(2017-12-23):
这个是给定的系数吧

网友(2019-05-20):
首先第一点,0.01是一个综合摩擦系数,这里面有一定的经验,所以0.01不是固定的。一般是所有摩擦件系数之和。
比如一个滑块摩擦系数0.002,那4个就差不多0.01了,如果还有别的那就要再大一点,安全考率摩擦系数适当大一点。也不能太过
第二点,轴向负并非你所说的重物的1%。
Fa=F+μmg    F=mg(轴向力,如果丝杆水平动动,此可以为0)
水平运动;Fa=F+μmg=0+0.01*1000*9.8=98N
垂直动动;Fa=F+μmg=1000*9.8+0.01*100*9.8=9898N
希望可以帮到你,如果还有不清楚的

网友(2021-03-17):
谢谢,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2022-12-30):
丝杆的摩擦系数查了很久的确没看到写

网友:
看负载运动方向和重力方向的夹角。一般水平运动,摩擦系数0.01,所以是重力的0.01.如果是垂直运动就不一样了,负载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