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理解“一定的尺寸精度必须有相应的几何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这句话?

楼主(2013-07-29):
      看书时看到一句话,“一定的尺寸精度必须有相应的几何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而一定的位置精度必须有相应的几何形状精度”,有些不理解,不知道这句话想说的是什么意思,求大侠指点。

网友A:
简单的理解就是棒子和洞的关系,这里有一堆洞,一堆棒子,如果洞的尺寸精度很高,棒子的尺寸精度也很高,他们理论上可以互捅,但由于棒子直线度超过了尺寸精度,啊,结果就是插不进了。
如果棒子和洞尺寸差超过1mm,哈,那棒子只要弯得不过分,基本上都可以互插了。
所以尺寸精度和位置精度要共同提高才能互插。

网友:
上下文连起来看啊,你黑色下划的文字部分说得很清楚了,单看孤立红色下划的文字那就是语录了。

网友:
图片中的文字已作了解释。

网友:
其实UG草图的约束概念和此类似我觉得

网友:
给你讲个故事 前些年在国营工厂 有一阵子搞质量运动 对工件尺寸精度要求很严 可最后装出的整机却老出毛病 原因即是尺寸精度上去了可那时对位置度的保证及检测手段跟不上 配合间隙小了原理上可以提高运转的精度 可是因为位置度还存在误差却会因为间隙较小无法消除位置度误差往往会出现卡死.所以你就不能用M16的零件精度标准生产AK4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理解就是棒子和洞的关系,这里有一堆洞,一堆棒子,如果洞的尺寸精度很高,棒子的尺寸精度也很高,他 ...

这个差1mm,是不是就不是孔轴配合了,比如孔20,轴19,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是孔轴配合了,基本尺寸不一样,老觉得这样不是很好,单位有些图纸就是这样的,比如,销轴和孔配合,不是按公差配合,就是一个基本尺寸大,一个小,然后用顶丝紧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差1mm,是不是就不是孔轴配合了,比如孔20,轴19,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是孔轴配合了,基本尺寸不一样 ...

你说的公差是为了互换性,产品的通用性,实际生产中很多工装夹具都是单配的,编个公差或者尺寸仅为了加工方便。
孔轴搞1mm是个比方,说明是不重要。

网友:
自古二楼出人才,这句话太准了 二楼的比喻很对

网友:
仔细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公差是为了互换性,产品的通用性,实际生产中很多工装夹具都是单配的,编个公差或者尺寸仅为了加工 ...

重要性不是很清楚,这个有些笼统,就像做饭一样,加盐少许?
比如机架上面有几个垫块,上面要按照工作台板子,这几个垫块,该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以下为个人观点,
假设有两平行的100 X 100 的面 它们之间距离为 100 -0.5  +0.5 。  即使其中有一面为绝对的平面,那么平行度肯定不能超过1, 此时还得约束另一面的平面度。
如果另一平面的平面度为2, 这两个面的平行度肯定不在1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