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压板垂直层向与平行层向 的区别

楼主(2013-07-29):
向各位大侠咨询一下:层压板垂直层向与平行层向 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强度不同,电性能也不完全相同,

使用中是有方向性的,要注意这个

楼主:
其分别是如何定义的呢?垂直层向是和材料上下表面垂直还是平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