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标注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7-29):
这个图标注是否有问题? 恳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
标形位公差的这二个面是不是可以同时标关于A-B两个面的形位公差啊??????

网友A:
螺孔少标定位尺寸---中心距54?  边距16?   还是其他?

螺孔有效深度标注了没?

尺寸8最好转换成7=15-8, 便于加工时装夹和测量

右图缺对称中心线

基准A应标注成右边的位置式样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需要学习下形位公差了

楼主:
怎么给我删了?

楼主:
3楼的还有什么错误啊? 能帮忙画下 发上来 看看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孔少标定位尺寸---中心距54?  边距16?   还是其他?

螺孔有效深度标注了没?

请问 还有什么错误吗?能画下图发上来让我看看吗? 谢谢

网友A:
2-螺孔一般是标注中心距,但也有例外
螺孔局部剖视图画一个就够了,留孔中心线即可
二侧面可加平行度要求
未注倒角
粗糙度

网友:
两个基准面没有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螺孔一般是标注中心距,但也有例外
螺孔局部剖视图画一个就够了,留孔中心线即可
二侧面可加平行度要求

谢了,能传一张图吗? 让我能够深刻理解下?

网友:
太多了。
平面度标注多余了,因为垂直度间接控制平面度。A, B 基准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你是说垂直度包含对平面度的控制码?还是只是本例中可以实现控制?如果对那两个平面的要求高呢?是否可以标注?比方说,需要的平面度为0.01 。

网友(点评):
是的,垂直度包含了对平面度的控制,这是制图标准中的规则,当然也是符合逻辑的规则。如要求更严格的平面度,则另外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