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3-07-29):
本人遇到个理论问题,可靠性可以查到资料,即设备在规定条件下、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然而稳定性这个概念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之后还是一头雾水,不明白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个人认为这个稳定性指的是设备在不同工作条件下能正常运行以及其生产的产品也能够满足要求的能力。请求大神们给指导下

网友:
稳定性,一般是对于一个系统,要维持一个恒定的生产率或一系列的功能,即工艺的稳定能力,

可靠性,一般单指设备的可靠性,不牵扯工艺,当设备稳定的时候,工艺状况未必稳定,这是两个概念

网友:
按西学的玩法,设备“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有其严格的代数表达式,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值, 可不是靠文字描述一番就算数的,你不信可以去查,我不信口开河

网友(点评):
可靠性是有参考书以及很多资料可以查,这套理论的基础是概率论。然而,稳定性,机械领域的稳定性其相关理论研究却不多,或者还没有一套通用的理论

网友:
可靠性 质量系统上的用语
国外标准  MIL-STD-781D-86
国内标准  GJB 899A-2009 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
              GB/T 3187-1994 可靠性、维修性术语
              GB/T 5080.7-1986 设备可靠性试验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稳定性 数学或工程上的用语
稳定性 判别一系统在有限的输入是否也产生有限的输出。
Lyapunov stability  (李亚普诺夫稳定性) 运动稳定性的一般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您!不过,这个稳定性我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点评):
不理解不是问题,去看看“运动稳定性的一般问题” 这份资料,看过后应该会有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