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栏下拉窗口的字体怎么调颜色啊?

楼主(2013-07-29):
solidworks中标题栏下拉窗口的字体怎么调颜色啊 正常的是黑色的字体 我的不知道怎么变成银色了,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估计是软件问题吧~重装下看看

楼主:
重装 木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软件问题吧~重装下看看

木有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XP还是win7?是不是用了系统主题?或者主题美化软件?把主题改成默认的XP或windows7,或者干脆改成经典主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XP还是win7?是不是用了系统主题?或者主题美化软件?把主题改成默认的XP或windows7,或 ...

xp ,但是我直接装上就是,没有做任何更改,还有,怎么更改主题?

网友B:
XP的话,在桌面右键,属性,里面可以更改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的话,在桌面右键,属性,里面可以更改主题。

嗯嗯 谢谢 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