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 旧传统 三维柔性焊接工装与传统式的专用工装

楼主(2013-07-29):
焊接工装设计原理:
1.满足使用过程中工件定位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有足够的承载或夹持力度以保证工件在工装夹具上进行的施工过程;
  3.满足装夹过程中的简单与快速操作;
  4.易损零件必须是可以快速更换的结构,条件充分时最好不需要使用其它工具进行;
  5.满足夹具在调整或更换过程中重复定位的可靠性;
  6.尽可能的避免结构复杂、成本昂贵;
  7.尽可能选用市场上质量可靠的标准品作组成零件;
  8.满足夹具使用国家或地区的安全法令法规;
  9.设计方案遵循手动、气动、液压、伺服的依次优先选用原则;
  10.形成公司内部产品的系列化和标准化。
   专用工装针对性非常强 对单一的生产产品 使用效果非常 但是对科技发展技术更新的现在而言 专用工装的投入难免会非常多,而且长期下来 堆积量会逐渐多。
焊接工装总是离不开力的三要素:夹紧力大小,方向,作用点。根据每届埃森展总结得知:全世界的焊接行业在工业领域的占有量的是非常大,焊接行业领域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在焊接行业的技术及产品也必须不断革新。  1)智慧化的焊接:焊接机器人,机器人焊接产业链的进步                                                                                                    。2)焊接方式的改变人工的焊接 转向自动化的焊接。                                                                                                    3)焊机焊材的转变.                                                                              4) 焊接工装夹具的革新。 传统老套的单一焊接工装以成为过去式了,多功能的焊接工装将会帮助企业加快 生产效率 提高焊接质量 技术革新 为国内科技的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也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三维柔性焊接平台广泛适用于 钢结构、各种车辆车身制造、轨道交通焊接、自行车摩托车制造、工程机械、框架和箱体、压力容器、 机器人焊接、钣金加工、金属家具、设备装配、工业管道(法兰)、检测系统……  具有5大优势    1、经济性:每次产品变化而投入的专用工装的费用\时间几乎可以不再花钱。装置操作简便,使用安全。用户可根据需要快速拼接出不同要求的工装,就像儿童玩拼装式玩具一样。
    2、柔性化:柔性三维组合焊接工装平台的承载能力高,钢性稳定,它的五个面均加工有规则的孔,并刻有网线。焊接平台可方便地延伸和扩展,组合。经扩展的标准台面可模块化的定位和夹紧直接连接在一起。在安装、调整和定位工件过程将柔性三维组合焊接工装系统的通用功能展示的淋漓尽致,尤其在了大型工件方面的应用上。
    拼装方式多样,用户只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几乎可达到任何专用夹具同样的定位和夹紧功能。拼装快速,装拆方便;工作台面可以根据工件形状、大小进行拼装组合。台面上的刻度和模块尺寸的设计,使操作工人不用量具就可以根据工件尺寸迅速搭出所需要的工装。
   3、精确性:柔性三维组合焊接平台再2吨左右1M2集中载荷的作用下,其变形量不超过0.50mm,而再均布载荷作用下,其变形量只有0.024mm,完全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焊接及装配加工的需要,其组建的精度高,工作平台定位孔中心公差保证在0.05mm以内。这种高精度将会反映在用户所加工的产品中,因此此工作台也可用作检具的基准平台。

   4、重复性:三维柔性组合焊接工作台的台面有铸铁/钢结构件/精密加工件/模块化组件组合而成,其性能非常稳定,如使用不当造成部件损坏时,也不用报废整张台,只要非常少的成本就可以更换单个部件。焊接平台经过特殊加工处理,在焊接过程中,仅需低廉的防飞溅液即可免除工作台表面的焊接飞溅。
   5、模块化:所有组件分门别类,进行了标准化和系列化,互相匹配。选用最少的模块,就可以实现各种快速定位和夹紧的功能。

楼主: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本人对焊接领域 机械厂工艺 还有铸造工装颇有见识。

网友A:
感觉不错,外企钢结构制件很多就是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本人对焊接领域 机械厂工艺 还有铸造工装颇有见识。

请教一下,倒数第二张图中,车架孔如何定位保证同轴度,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错,外企钢结构制件很多就是采用这种结构

是的 我们是引进国外戴美乐的产品 进行改良的  由于戴美乐产品的在国内价格相对非常贵 所以我们国内不自主生产的话 就难以获得这样的产品

网友(点评):
这个一套需要多少米啊

网友(点评):
可以无限延长的。。。。。你们需要多少米都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倒数第二张图中,车架孔如何定位保证同轴度,精度如何?

倒数第二张是我公司在徐工集团的现场拍摄 ,是做大型工程机械的。  至于你说的车架我们在奇瑞,和一些摩托车产业有过多次接触,车架焊接能通过基础件将平台无限的延伸长宽高,在通过在根据定位件及夹具件对其 进行夹紧与定位。  而且这套工装 非常合适新产品的研发,它能够通过变化夹紧与定位方式改变车身的方式   而且这套工装 配合CAD模拟 在实操装夹的时候更能体现它的优势。 因为这工装孔的大小全部保证在0.05mm   所以精度这方面  没米的同心度基本保证在0.05MM之内。 所以在焊接精度上面完全可以保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数第二张是我公司在徐工集团的现场拍摄 ,是做大型工程机械的。  至于你说的车架我们在奇瑞,和一些摩 ...

我说的倒数第二张应该是装载机的前车架,我也是做工程机械的,但工装精度较差,能否再多发些图片

网友(点评):
柳工这个装载机车架做好之后还打过三坐标,精度完全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倒数第二张应该是装载机的前车架,我也是做工程机械的,但工装精度较差,能否再多发些图片

你加我QQ吧  图片太多 到时候管理又屏蔽 5739975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们是引进国外戴美乐的产品 进行改良的  由于戴美乐产品的在国内价格相对非常贵 所以我们国内不自主 ...

这个工装夹具应该很多,刚性固定问题不大,但是如何防止热变形?还有间隙内的铁屑、焊渣等如何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装夹具应该很多,刚性固定问题不大,但是如何防止热变形?还有间隙内的铁屑、焊渣等如何清理?

.焊接时的热变形是由于膨胀和收缩,使内部产生不均匀应力,焊接时的膨胀压应力,焊后收缩的拉应力。而针对这个变形 仅需用压紧杆或者基础件 把其固定死。这样膨胀和收缩的应力会相应的大大减少 从而减少变形量。    你说的铁屑和焊渣 ,那不是人工清除的吗 这和工装有何联系。

网友C:
你那工装夹具孔那么多,万一不小心在孔周围点上焊渣不好清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工装夹具孔那么多,万一不小心在孔周围点上焊渣不好清理啊。

我们经常用着工装来焊框架,  而且没有涂任何防锈油, 都很好清理的

补充内容 (2013-8-15 16:55):
您说一个 7 8米30 40 个丝那精度算很高了的 我的图片有这种情况啊 您仔细看看

网友(点评):
看到他们说这样的孔的误差可以保证在5丝以里,是真的吗,那些孔是直接铸造平台直接加工还是拼接的,拼接缝误差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单张平台我加工出来5个丝确实是可以保证。 多张平台拼接是通过锁销将2平台拼接起来的 ,误差不止5个丝 估计又30 40 个。

网友:
汽车制造行业用到很多自动化的装配和焊接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产品在汽车行业也有用过,我就知道奇瑞的,其他的都有。

楼主(2013-09-0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排这么后了

网友D:
我很想知道这个有没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想知道这个有没有标准

这个就是标准件套来的,我们公司分了2种规格,一种16一种28就是孔径,根据工件的大小来自行选取的。您想了解更多或者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 573997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