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工厂对加工完的阀块怎么清洗?

楼主(2013-07-29):
各位大仙,液压阀块工厂对加工完的阀块怎么清洗?

网友:
气吹-柴油- 清洗油吧~

网友(2018-04-12):
有清洗设备吧,小的阀体类的用机器人清洗机不切实际,可以采用料框清洗或者通过试超声波清洗,重点应该是油道,最好能用10MPA压力的清洗机清洗,压力太高容易对油道斜油孔或者棱角造成损伤导致卡屑。

网友:
爆炸法除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