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变频器老是自动停止工作

楼主(2013-07-29):
我的一台数控雕铣机在工作中老是自动停止工作,看了一下,其中一驱动器不工作了。然后关掉驱动电源重新开机,不一会驱动器又不工作了。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内容 (2013-8-4 19:54):
标题错了,变频器应该是驱动器,不好意思。

补充内容 (2013-8-5 22:45):
驱动和伺服是安川的,驱动报警AC9,如果强行将接触器按下去,Z轴无反应,X,Y轴正常。

补充内容 (2013-8-5 23:12):
驱动器SGDM,15ADA

网友A:
抗干扰能力太差,,,,,,打开看看,是不是抗干扰元件没装,再一个就是电源纹波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能力太差,,,,,,打开看看,是不是抗干扰元件没装,再一个就是电源纹波超标。

谢谢你的回复,问个弱智的问题,抗干扰元件长什么样,我只懂机械不太懂电器,见笑。在一个就是电源纹波超标是不是电压不稳。

网友:
变频器有故障记忆功能,先查看记录故障再做处理。一般问题不是很复杂。

网友B:
没那么高深,看是那个驱动器停止工作。
1打开电柜门,看驱动器有没有报警,有报警的话,看报警代码是什么
2如果没有报警,那有可能数据线接触良,没有信号输入,所以就不动了
3系统硬件自身故障
4系统软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高深,看是那个驱动器停止工作。
1打开电柜门,看驱动器有没有报警,有报警的话,看报警代码是什么
 ...

谢了,关键是自己不懂,很头疼。

网友:
是不是天气太潮的原因,找个电吹风吹一下试试。变频器都有高压保护,天一朝湿就自动保护。

网友C:
不需要懂 买个稳压器就行了 电压问题

网友:
如果外部接线都好,可能是变频器要坏了。

网友:
先查报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懂 买个稳压器就行了 电压问题

我问了一下,加稳压器还要加滤波还要电力补偿,麻烦的要死,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加稳压器还要加滤波还要电力补偿,麻烦的要死,哎。。。。。。。。。。

没听说过 随便买一个 四五千块吧 接上就行

网友D:
哥们,到底是变频器还是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懂 买个稳压器就行了 电压问题

测了一下电压,觉得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到底是变频器还是驱动器?

驱动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