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发电系统逆变器(工业设计原创)

楼主(2013-07-29):
设计要求:
1.产品采用模具加工方式,散热器和下盖为一体式。外壳采有铝合金材质,利用散热的同时,减轻重量,方便复杂结构成型。
2.上下盖固定螺钉放置在正面,方便检修,上下盖密封方式需简单有效。
3.采用风冷方式,散热器靠近上部横置,侧面吹风,增强产品的防护。
4.液晶显示屏放置前部靠近上方,便于观察。
5.LCD显示屏操作开关放置正面,方便操作。 6.上下盖的分型面在侧面靠近背面,上盖取下后方便检修内部电器元件。
7.标签放置左(右)侧面或正面,警示标签或符号需符合标准,放置显眼处。
8.模块化设计,分成高频部分、变频部分、控制部分,具体根据电子要求,但结构尽量做到模块化,便于维护。
9.产品采用浅色设计风格,外观需大方,简洁,结构简单
10.多种固定方式可供选择,方便产品安装在不同的场合。
11.产品的防护等级为IP55

设计方案展示:

网友A:
是最新的订单吗?你设计完了塑料件,模具就不归你管了吧。散热的设计只是根据常识来设计的,还是作计算或仿真的。这是犀牛做的吗

网友(点评):
犀牛建模 keyshot渲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新的订单吗?你设计完了塑料件,模具就不归你管了吧。散热的设计只是根据常识来设计的,还是作计算或仿 ...

我这儿能发出来的都至少是半年之前的东东,所有设计都有签保密条款。这个全部是铝件,压铸工艺,散热计算我不懂,这个客户自己分析,我设计到结构可行,具体就是甲方自己做了。结构也只提供了思路,若完成到生产,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通常客户可以自己完成结构设计,以及生产跟踪,他们缺的是工业设计能力,我就只玩这个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大概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B:
好看,不知道一般所用渲染 软件是什么?

网友:
中看不中用,散热不好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看,不知道一般所用渲染 软件是什么?

应该用的是keyshot

网友:
简洁大方,挺欧美范的,学习了

网友:
brianshao大侠,可否就此案例,说一下你从接手任务,到设计完成期间的一个思考过程,大致的思路历程,可否分享下?

网友(2018-08-08):
给大神32+N个赞,受教了,我是机械毕业却找到了份工业设计的差事,没经验,没本事,一直以来都以为我只是做比较炫酷的效果图充实官网的,从您这受教了知道工业设计要渗透到各个方向,希望大神有时间多多更新,多讲讲工业设计该怎么干,给我等菜鸟传授点本事好撑撑场面

网友(2022-11-27):
到时候我偷偷拍几张逆变器照片分享下。

有没有搞过发电项目的达人,帮我看看图,如何避坑?谢谢~

http://www.cmiw.cn/thread-10502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