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断路器能用吗,是不是要降容使用?

楼主(2013-07-29):
图片

图片

如图,文中的电器的额定电压应于所在回路的标称电压相适应,如何理解
比如,施耐德的C65N断路器,额定电压230/400VAC,最大工作电压440VAC,而使用的地方标称电压是240/415VAC,请问这种断路器能用吗,能用的话是不是要降容使用?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点评):
其最大工作电压是440VAC,应该是能用,但是额定电压是230VAC啊,这样使用会不会对额定电流有影响,如果这个是LED的等呢?会烧掉了吧

网友:
不知道415V电压是怎么回事的。额定电压230/400VAC,是用来针对工业三相电220/380V的。而使用的地方标称电压是240/415VAC,那么你买的断路器也应该是高于415V的呀,大概也要435V。不过用的倒是可以用,只是额定电流要下降10%。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了,这个是给国外做的电柜,当地的电压等级是240/415VAC 50HZ的,额定电流下降有什么规律么,还是就按照下降10%来

网友(点评):
因为功率不变,你额定电压提高,额定电流自然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