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马达的短型号属于哪个系列的?

楼主(2013-07-29):
请问高手,这个马达的短型号属于哪个系列的?
现在要进行选型,减速机速比是87,减速机链轮17,轴上大链轮21齿,小链轮17齿;工况需要轴上小链轮带动长链条提供300kg的力,该选多大的马达?

网友A:
没接触过,说一下俺的直观看法。
算减速机扭矩的话根据负荷300kg和链轮分度圆直径可以计算出来。然后再考虑链传动的机械效率、减速机的效率、使用系数等情况来确定。另外要明确,是单根链条300kg还是两根一共300kg的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说一下俺的直观看法。
算减速机扭矩的话根据负荷300kg和链轮分度圆直径可以计算出来。然后再考虑 ...

两根300kg,多级油缸架在耳轴座上往前伸出,活塞杆挡板上,马达的作用使多级油缸有序伸出。
我也在查阅资料,看这个马达像BM1摆线马达,
但是人家液压站上配的是CMGH-2063的齿轮马达,总感觉这个马达选大了!
减速机系统没研究过,计算一直出问题!!轴上小链轮线速度75mm/s

网友B:
油缸试验台还是油缸修理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试验台还是油缸修理平台?

油缸试验台

网友(点评):
测试平台怎么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缸试验台

液压系统不在这张照片上,油缸耳轴和活塞杆架在架子上就可以了!
油缸伸出时马达带动链轮使中间架也向前移动,并产生一共300kg的阻力,使多级油缸有序伸出。
现在的问题是马达型号是什么!!看它的样子有点象BM1摆线马达,具体的参数就看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试验台还是油缸修理平台?

液压系统不在这张照片上,油缸耳轴和活塞杆架在架子上就可以了!
油缸伸出时马达带动链轮使中间架也向前移动,并产生一共300kg的阻力,使多级油缸有序伸出。
现在的问题是马达型号是什么!!看它的样子有点象BM1摆线马达,具体的参数就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