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削要素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3-07-29):
最近在看机械加工书籍,有个疑问,在选择切削要素时,按照书籍上推荐的切削速度、进给量和背吃刀量。如果机器转速无法达到推荐值,那进给量是跟着等比例下调,还是保持不变?理由是什么?假设机器的刚性足。

        米思米的产品目录上,关于钻头的切削要素推荐表后,备注了要求等比例下调,但是对于车削、铣削等没有推荐切削要素。

网友:
同比例下降,另外这些东西纸上和实际差距很大

网友:
书籍上推荐的切削速度、进给量和背吃刀量只是参考,实际操作中还需要根据情况来调整。

要多试试。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肯定是跟着同比例下降撒!

网友:
书上的切削3要数 在实践经验中根本难以实现好么   这其中影响的因素非常多,  例如 被切削的工件材质问题 , 刀粒问题, 机床本身问题, 对加工出来的产品问题,还有我不知道的问题。  是通过这些来设置3要数  而不是通过3要数来设置加工的。 感觉回帖 回错地方了

网友:
通比列下降

楼主(2020-07-04):
好东西,很基础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