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九十度的翻转机构。

楼主(2013-07-29):
求一种九十度的翻转机构,在一条输送带上,尺寸为192x110x52mm的物体,要把它向前翻转90°倒立,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设计。

网友:
看看垃圾车怎么装卸就知道了,顶端90度倒立机构换个方向。

网友A:
   齿轮 齿条翻转90度机械手

网友B:
两条输送线有高度差,上层掉落到下层自动翻转落下

网友:
“向前翻转90°倒立”是沿着着输送带传输方向还是垂直于输送带传输方向?翻转物体的时候,输送带是否停下来?被反转的物体具体的形状细节能否上图?最好也上个你目前的实际工况图片,这样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至少不偏离预期的目的。

网友(点评):
感觉一个电机一个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这个招怎么样?军体拳的。

网友:
你能具体告诉我点什么么  我知道有个可以360度翻动的东西  可以用来夹紧的 翻动也是任意度数的

网友:
不知你那物体是什么材质,重量如何?轻的话有一种气缸加紧后旋转的。

网友:
气动的话一个夹紧气缸 一个旋转气缸搞定

网友C:
物体与物体之间有间隙吗?
物体能用机械手夹吗?
翻到的过程输送带是运动的吗?
192*110*52的盒子是怎么放置的呢?
......

网友D:
对于比较规整的东西可以采用这种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体与物体之间有间隙吗?
物体能用机械手夹吗?
翻到的过程输送带是运动的吗?

物体之间有间隙,输送带可以分为两段,但一直是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比较规整的东西可以采用这种翻转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翻转机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 齿条翻转90度机械手

要求简易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条输送线有高度差,上层掉落到下层自动翻转落下

求上图。

网友:
具体点,最好是发个示意图上来

网友:
11楼的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翻转机构,谢谢

还有一种是平面转向机构很简单:在输送带产品运输方向前挡住产品的一侧角,在输送带的带动下会发生平面的90度旋转。至于竖立的倒是有种凸轮连杆机构比较复杂,速度也没上面的快。

网友:
成熟的翻转机构很多,可以查资料参考

网友:
传送带间加一个十字轮,标准的机构,翻砖常用的。

网友E:
楼主这个东西应该是包装好的纸盒,下步要自动装箱。这个可以做两条输送带,之间用一个旋转盘(无动力的,靠后一个推前一个使其转动),当旋转90°后,物体刚好落在第二条输送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东西应该是包装好的纸盒,下步要自动装箱。这个可以做两条输送带,之间用一个旋转盘(无动力的,靠 ...

是的。前面是机械手。装箱用的

网友:
看能否帮到你,有视频的,但一下翻不出来。

网友F:
再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前面是机械手。装箱用的

用机械手觉得有点浪费,我们做的可以不用机械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最近搞了给跟楼主差不多体积的箱子翻转,也是90度,,具体我不知道楼主的翻转方向是怎么样的,我的翻转过来是把宽度变成高度,长度方向不变,我设计了的是用气缸顶升翻转的,另一边用护栏挡住别翻过头了,这个动作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 齿条翻转90度机械手

这样的,在末端冲击大吗?有凸轮一样的减速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贴一下。

这种机构,很多时候用来翻180度

网友:
用旋转气缸就可吧

网友:
这里怎么好久也没人发新东西了啊

网友:
这东西就做一个挡边就可以翻90度了,靠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