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不稳定的现象是否由于材料的线膨胀系数?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侠

由于精加工铸铁件的一个444(+0.063/0)孔的尺寸,出现尺寸不稳定的现象。通过分析主要的问题在操作人员粗糙,但为了全方位的查找因素,也考虑了线膨胀的影响。我也通过论证,可有位老工程师提出了质疑。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指点,同时也是交流的过程。

网友:
线膨胀的尺寸影响一般都忽略不记的!如果真的精度高到需要考虑线膨胀的问题时就应该上磨床了!

补充内容 (2013-7-31 07:53):
精车余量很小,温度很低的!不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都是自己铸造自己加工的,0.05的公差都不考虑膨胀系数的!毕竟工件都是经过热处理的!粗加工后放置几天才精加工。

网友(点评):
呵呵,阁下此话不太妥。

网友(点评):
工件温度对尺寸影响很大的

网友A:
铸铁件还要考虑刀具的刚性与铸件本身的硬度均匀性及同批次的硬度一致性等等!

网友B:
凭感觉这个尺寸这个公差,热胀冷缩影响不大。

网友(点评):
经过简单计算后,热胀冷缩影响的确是要考虑,请看7#的计算,计算若有错误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感觉这个尺寸这个公差,热胀冷缩影响不大。

大侠,能不能给个您的 参数参考一下。总要有说服力不是,同时不会带来以后的麻烦,您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件还要考虑刀具的刚性与铸件本身的硬度均匀性及同批次的硬度一致性等等!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我们这是中型的批量生产,以前都没有出现过。突然出现的这种问题,所以做比较全面的因素查找。刀具和硬度的因素在于操作的因素,工艺设计多次评审后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铸铁的线膨胀系数相对比钢或铁略小

按10.0算吧,444尺寸在温差1°C 变化量为 4.44 μm  ;

0.063 mm 的温差变化量在 14.2°C ;

而 14.2°C 是要考虑 444尺寸的整体温度,非表面或局部温度,

如果加工和检测的时间段不同,或车间与检测室的温度不同,

温差所产生的尺寸变化量就需要加以考虑

网友(点评):
楼主提出是在精加工工序,一般情况下粗加工精加工是不同的工序,是有时间间隔的,精加工切削量小。如果粗精加工是连续进行,这种情况少见,应该考虑工件测量时温度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点评):
测量时段和量测与加工的环境温度差异,这是在精密量测里必要的环节。俺认为这个因素占主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铁的线膨胀系数相对比钢或铁略小

按10.0算吧,444尺寸在温差1°C 变化量为 4.44 μm  ;

十分感谢。
其实我也做了相同的计算,就是想再看看大家的建议。品质总是第一位的,严谨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其实我也做了相同的计算,就是想再看看大家的建议。品质总是第一位的,严谨也是有必要的!
 ...

7#算的是全差,如按中线加工,则温差剩一半,只有7.1°C,再考量实际加工情况,温差范围会更窄。

 在精密量测的手段里有说到“停置时间”与“恒温”,可以去找找相关资料来辅证。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我厂加工的130孔,公差H6。外国设备厂提出的要求是每日温差不得超过5°。
其实外机厂提出的要求颇高,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温度对精加工绝对不可忽略。
楼主所说的是尺寸不稳定,而不是不合格,不稳定的原因很可能是温度导致。所以,对于测量,我有几点建议:
1、保证机床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开始测量,因为设备内部冷却液的温度对立式镗床的柱体会造成影响。(这是老外的原话)
2、保证工件半精加工和精加工的温度差异。
3、保证精加工的加工温度和三坐标测量室的温度差异。

额外一点是,贵厂对于孔的要求是CPK还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