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分析。求助大神。

楼主(2013-07-30):
    A的长度为400,B/C/D的长度为200、求要使D产生50N的力,那么A应该有多大的力?简图在附件中。求大神讲解计算过程。

网友A:
请参考 理论力学 第二章,平面力学,第6节,简单桁架

网友B:
A D的长度有关系么 B C的夹角又多少呢~
这东西可以自己算下 再由大家讨论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D的长度有关系么 B C的夹角又多少呢~
这东西可以自己算下 再由大家讨论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好点~

就是不懂。还在看力学计算。有点看不懂。角度是会变的,需要计算出最合理的角度。目前就按静止情况算。角度为150度。

网友(点评):
角度会变就按分力最小的角度去算先 再按平行四边形法则算下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理论力学 第二章,平面力学,第6节,简单桁架

谢谢 在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理论力学 第二章,平面力学,第6节,简单桁架

桁架是固定不动的,我是下面可以运动的啊。不适用。

网友(点评):
如果是惯性系没区别,如果不是题目已知条件不足,需要质量和加速度

网友:
好吧 请准备 5个鸡蛋 一根绳子 长度无要求 2跟钉子  一弹簧测力计  钉子钉墙上 垂直间距无要求 隔开个100-200mm就是 上端栓住钉子,下端绑个袋子,鸡蛋放袋子里  弹簧测力计拉住两钉子之间绳子 自己看看什么时候最省力,什么时候力最大 量下角度不就OK了 ~   “实践出真知啊”  嘎嘎!

网友:
高中物理,都忘了

网友C:
最后它们的函数关系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算错  请大家指正   FA多少力和角度是有关系的

网友:
兄弟你画的这个图有点问题把,应该是hi少约束条件啦,在实际使用中CD杆肯定是在一条直线上,你自己想想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后它们的函数关系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算错  请大家指正   FA多少力和角度是有关系的

哥们,问你个问题。你不觉得CD是二力杆么? 会出现竖直向下的力么?二力杆力的方向都是沿着杆的。。。。。。如果你要说竖直向下的那个力是分力的话  那我建议你看看理论力学这本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问你个问题。你不觉得CD是二力杆么? 会出现竖直向下的力么?二力杆力的方向都是沿着杆的。。。。。 ...

好吧  那不是分力吗?   作者提出的题目意思应该是D杆是竖直向下运动  在E点C杆给它沿杆的力FC,由于D杆是向下运动  所以E必然有受到力FN,所以就有了竖直向下的分力喽(我是以E这个链接点为研究对象的)这个不对吗?    有错的话说明白点请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后它们的函数关系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算错  请大家指正   FA多少力和角度是有关系的

Fa=2 Fd /ta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那不是分力吗?   作者提出的题目意思应该是D杆是竖直向下运动  在E点C杆给它沿杆的力FC,由于D杆是 ...

这个题有问题的!D点处缺少约束!如果非要解的话,就不能用静力学知识,你没发现他的自由度大于主动力的个数么?要解的话就得用虚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E:
Fa=2 Fd /tan@

呵呵  角度设的不同

网友:
高中犀利物理飘过, 完全算不错 ,条件不合理。

网友F:
很简单的力学合成啊 楼主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的力学合成啊 楼主不会?

我懵了    如果用静力学  我还懂。如果非要细化的话,那就真的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