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机变速箱润滑油问题

楼主(2013-07-30):
请问在钻机变速箱中加什么牌号的齿轮油比较好

网友A:
多大的钻机?什么类型的变速箱?  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要根据速度 载荷等计算   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钻机?什么类型的变速箱?  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要根据速度 载荷等计算   看手册

2000米深孔钻机,普通手动变速箱

楼主:
引用 楼主:
2000米深孔钻机,普通手动变速箱

50KW侧置交流电动机驱动

网友:
没有其他信息了?
这个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可以用L-CKC 中负荷工业闭式齿轮油  320#
我厂大部分减速机都是用的这个   视温度和磨合情况可以再做调整
初次磨合500小时后清洗  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