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3-07-30):
不知道这是什么材料,请教各位高手,谢谢了

楼主: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材料,另外请问国内有替代材料吗

网友A:
啥1018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1018材料?

就是不太懂,所以上来请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太懂,所以上来请教了。。。

不是写了嘛,是1018材料。
再百度一下。

网友B:
18%碳含量的锰钢。

网友(点评):
18%碳含量?你说的是矿石吧

网友(点评):
抱歉,不是很严谨,是0.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了嘛,是1018材料。
再百度一下。

哦,是这意思啊,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碳含量的锰钢。

请问知道国内替代的材料是什么吗?

网友C:
根据英文的意思,搜1018或者和1018特性相近的材料,那就百度1018:
1018是美国材料,他的含锰量比较高,和国内的16Mn或者15Mn,20Mn化学组成类似,和20号钢和Q235的含碳差不多,但是含锰量就差很多了.10代表碳锰钢 18代表碳含量.  1018钢材高锰低碳渗透钢,合金结构钢广泛用于活塞、螺钉、传动轴、机床,弹簧,制造注射模的推板、锁楔、凹模套、复位杆、直径较大的推杆、型芯固定板等结构上.  硬度:50硬度,未热处理,≤197HB,热处理规范,正火,910℃.  1018化学成份(%):  C :0.17~0.24  Mn :0.70~1.00  P :≤0.035  S :≤0.035  Si :0.17~0.37  Cr :≤0.25  Cu :≤0.25  Ni :≤0.25
按照度娘一贯的不严谨性,建议查阅一下手册里的中外材料对照表。

网友(点评):
比16Mn差多了。16Mn好歹还有300来屈服。这1018抗拉不过230,哈哈,你说A3反而比较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英文的意思,搜1018或者和1018特性相近的材料,那就百度1018:
1018是美国材料,他的含锰量比较高,和国 ...

找了很多也没有找到国内对应的。。。

网友(点评):
我以前遇到一个cooldrawn 1040,要求yield strength在450MPa也很难找到。这个你就看看,既然说化学成分类似,你子啊看看16Mn和20Mn的几个力学特性如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了很多也没有找到国内对应的。。。

好的,谢谢了,我在看看

网友(2013-09-10):
你好,我公司在沈阳,30余台CNC,专门的表面处理线,专做精密零部件加工。希望能够合作。ningsy@163.com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总觉得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