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标注上数字的意义,请教

楼主(2013-07-30):
经常用到焊缝标注,但对焊缝标注的含义还是有些不清楚

角焊缝: 标注时,一般在角焊缝符号前面加个数字5  表示焊缝三角焊缝两个边长分别为5mm, 且理论要求是等边直角形

不知道上述理解是否正确,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附件是示意图,不会抓图,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设置不扣钱

网友:
没记住具体的
只知道机械设计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