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三维模型想做成动画效果,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侠们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做的三维模型想做成动画效果,那应该怎么做,是用建模软件呢,还是用FLASH呢

网友:
象SOLIDWORKS自带动画工具的

网友:
UG的运动仿真功能就可以做

网友A:
用proe的话,装配的时候设置好连接副,约束条件。然后选择应用程序里的机构,添加电机,设置速度。然后动态分析里面设置时间.......

网友:
首先软件自带动画功能
其次我们请过稍微专业点的人做动画,他们用的3dmax、maya之类的通过脚本做

网友:
3dmax可以,不懂可以上我爱自学网看看,里面有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roe的话,装配的时候设置好连接副,约束条件。然后选择应用程序里的机构,添加电机,设置速度。然后动态 ...

哥,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能不能详细说说?

去网上看动画仿真的视频,然后自己用身边的机床模拟动画,多做几个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看动画仿真的视频,然后自己用身边的机床模拟动画,多做几个就会了

哦,我试试,以后有什么问题再说您啊。

网友:
如果希望画面效果比较好的话,可以用3dsmax、maya等专业动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