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梯形螺纹,这样的螺纹能否加工出来?

楼主(2013-07-30):
多头梯形螺纹 Tr12x12(P3)-公称直径12  螺距3  导程12  (4头)这样的螺纹能否加工出来,机械手册上标准牙型,我们厂子的人说加工不了,刀具做不出来。。。。 大侠们帮下忙,这个螺纹到底能不能加工啊??????

网友A:
你们厂里的人说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厂里的人说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吧。

你这等于没说啊,,我想知道根据什么判断的啊。就经验啊,没有说服力啊。。

网友(点评):
鲁迅写过一个故事,一个国家,有一口井,喝了这井的水,就发疯,全国都喝了,只有国王没喝,于是所有人都说国王是疯子。最后国王只有去喝那井的水,于是天下太平,——没有疯子了。

网友B:
这个可以做的出来 我爸爸会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难度

是因为螺纹升角太大吗? 那里比较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做的出来 我爸爸会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弄

额。

网友D:
不太可以 同意你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可以 同意你同事

能不能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干不出来,多谢。。

网友:
导程12有点困难!!一般性的数控车床速度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一般(12貌似是极限,我不确定)

说的更好理解点就是  你G00的速度 达不到 F12

网友E:
看了楼上几位的神回复,我失落,悲伤,难过,想死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谢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继续存在的理由,是你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是你们让我知道我还有那么一点儿的价值!!

网友(点评):
最要命的是他没把条件给完,不知道这个T形牙的长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蒋师傅 什么情况啊

网友(点评):
没什么情况啊,就看见这个帖子的那天差点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几位的神回复,我失落,悲伤,难过,想死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谢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继续存在的理由, ...

让您见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几位的神回复,我失落,悲伤,难过,想死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谢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继续存在的理由, ...

蒋师傅 这个也太水了...............

网友H:
呵呵~八个头的T牙~导程高达100mm
楼主有需要可以给我加工。

网友(点评):
求加工方法?不会是车的吧?

网友:
这一张是配上面的内梯螺纹

网友(点评):
你的多大,别人的多大,SB

网友(点评):
楼下不仅嘴巴臭,脑子还不好使。加工难点在于螺旋升角,导程越大,螺旋升角越大。我这个导程高达100.你做的了吗?楼主的工件,我只要喊一句:大爷我在。你信吗?

网友(点评):
我没看懂他这SB是在说谁??

网友(点评):
内螺套加工难度就更大了

网友(点评):
就是车加工。

网友(点评):
弱弱问一句 这个内螺纹套也是车的?

网友(点评):
能看看刀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蒋师傅 这个也太水了...............

这个真的没有水......今天下午的心情真的很差.....楼上几位的回复确实让我心情好了不少,有点像看周星驰的电影感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让您见笑了。。

我确实笑了......

网友:
教你把,全搞成直槽的,然后加温,拧成麻花状,这样就可以了,这方法一般人我不告诉的

网友:
普车 可以,。《车工实用技术》上面有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八个头的T牙~导程高达100mm
楼主有需要可以给我加工。

大侠!你那是车的吗?
导程315的、6个头的、矩形的能车吗?直径290

如果转速10r/min,导程315,X轴的走刀速度就达到3150mm/min,达到数控车床X轴的进给极限了!
但切削速度低,车的效果好吗?

螺旋升角较大,刀具要什么样的呀?

网友(点评):
应该不好搞,导程太大了。我那个导程100的就不太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确实笑了......

8螺距的 全国比赛的时候做过一次。。。

带圆弧的。。。底径圆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几位的神回复,我失落,悲伤,难过,想死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谢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继续存在的理由, ...

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几位的神回复,我失落,悲伤,难过,想死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谢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继续存在的理由, ...

大神在嘲笑的同时如果能给点建议,解释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J:
呵呵 热兵器时代来了把武功打败了 也就没人练武了 数控时代机卡刀时代来了 人们忘了还有普车 还可以手工磨刀 以前过得去的师傅会干的现在全厂没人会干了

网友:
用数控车床加工效率很高,Q指令用来分头,单位是0.001

网友(点评):
试问用G76 可以分头?

网友:
用手磨刀加工,用数控车床分头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 热兵器时代来了把武功打败了 也就没人练武了 数控时代机卡刀时代来了 人们忘了还有普车 还可以手工磨刀 ...

那个师傅说好像是加工这个螺纹会把刀摸得很尖特别容易折断。大概这个意思。。。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的好

我又多了一分存在的理由.....谢谢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在嘲笑的同时如果能给点建议,解释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哪敢嘲笑别人啊,自嘲而已.......算好螺旋升角,做一把角度和螺旋升角一样的刀具就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敢嘲笑别人啊,自嘲而已.......算好螺旋升角,做一把角度和螺旋升角一样的刀具就可以做了

多谢指教

网友K:
给你发张照片看看分头效果,---12头的螺母

网友(点评):
敢不敢在多10个头

网友:
干过才知道

网友:
数控不会,普车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几位的神回复,我失落,悲伤,难过,想死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谢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继续存在的理由, ...

鄙视自恋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鄙视自恋狂

你排队在1万人以后

网友:
买吧回转刀杆,刀子正常磨,多简单

网友:
难度很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你发张照片看看分头效果,---12头的螺母

头数多不是问题,主要看螺距的大小,如果做螺距1毫米的300个头,导程为300还是小儿科的问题

网友(2017-02-17):
主要加工难点在刀子上,刀子刚性会让刀,最近我也在做这个···太难···太难··
不过这个用普通的数控就可以做的·起码我见到有人可以做出三个毫米孔·里面四个头的内螺纹·
主要还是刀子刚性,

普车做的比较困难·因为分头会不准·不过呢·这种螺杆和螺母都是单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