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方形孔尺寸测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30):
我在做一个产品的前期制造策划,这个产品有一个正方形孔尺寸是4.05—4.08由于需要100%检测,我准备设计一个通止规,不太确定测量端该设计成方形,还是圆形,请大家支支招!

网友:
个人意见做四方的
简单的量具就是线割两个四方的通止规
要求高的话要上磨床磨出来

楼主:
方形的话止端测量有问题,当方孔一条边长一条边短的时候,可能就识别不出来了,做成圆形实际只能测量4条切线

网友(点评):
测量止端可以的哇,有锥度就可测了。

网友:
通规为4.05*4.05正方块
止规为4.05*4.08长方块
确保通规进,止规横放竖放都进不去即为合格

网友(点评):
4.05的正方块可以放入4.05的正方孔吗?

网友(点评):
公差是4.05-4.08,做出来那当然比4.05大,一般都得做中差。

网友(点评):
正确个屁

网友(点评):
这样子定检测量具的尺寸简直就是在开玩笑;建议看看《光滑极限量规》再来说;

网友(点评):
求两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
方孔检具,先看你怎么加工这个方孔,以及如何装配这个方孔。

网友:
本人认为方孔的加工要比圆孔的加工有一定的难度,建议用圆孔设计

楼主:
没办法的,我们是来图加工,没有设计权限,必须按照客户的要求做,这个方孔是在卧式加工中心上做的,先加工个预制孔,然后用2把粗,精插刀插出来

网友:
卧室加工中心OK了,光洁度和精度都可以比较高,通端用4.045X4.045公差(+_0.005)的方块,前端倒角1mm以上,四周倒角0.5,如果通端比较高则在方块中段四方搞个横槽,把方块弄成上下两部分,具体看你孔深,通端部分最好不要超过10mm,不要有毛刺。
止端做成4.07(0.  +0.005)X1(+-0.05),别忘了倒角,两边最好是刀口,不是刀口薄点也行,先插入孔内,随手转转,如果能转超过180度,挂了。转不过来的ok,多测几点。
还有此类方孔还会有垂直度啊,直线度啊,平面度啊的要求,此类要做一个方块,高度超过孔深,四方大小按照四方孔尺寸下限和行为公差大小计算可得,这个是一定要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