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剪切力例题的讨论

楼主(2013-07-30):
一个PPT资料上的例题,如上图截图。我觉得题目有点问题。题目中给出了许用切应力的数值,大家知道许用应力是除以许用安全系数的值,这个许用安全系数[S]的选取并没有确切的某一个值,一般是一个区间,题目给出是钢板,假定是Q235,其屈服值是σs=235MPa(薄板),抗拉强度σb为375~500MPa,σs/σb=0.47~0.63,那么许用安全系[S]可选1.40~1.80,

这样根据此题给出的许用切应力可以推出抗剪强度τu=420~540MPa,此时根据题目要求,需要有F≧A*τu,算出厚度t=6.9~8.9,取最大值t=8.9,这才是要求的结果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欢迎各位大侠一起讨论,多多指点!

网友:
大侠,你把剪应力搞混了。纯剪切时,许用剪应力只有屈服强度得一半到0.7倍。

网友(点评):
永远不会有许剪高于屈服的情况

网友(点评):
我假定的不太合适,呵呵。思路合适不?

网友:
许用应力已包含安全系数,所以本题无需考虑安全系数

网友:
这个例题本身有疑义存在
首先是冲床,如果是液压机就无疑义存在,如果是曲柄驱动之机构,就机存在有公称点位置的问题。
其次是纯剪,用的是抗剪强度,而非剪切许用应力;
三者为剪切力会因剪切间隙与料厚的%比不同而产生变化;

Q235 材料状态为未退火时,抗剪强度为 310~380 MPa ,一般取中值 345 MPa 来计算,
题目给出的数据为 300  MPa ,则应该为退火状态的材料;

剪切力公式:
F = 抗剪强度 * 被剪切面积 (pi * D * T )  ;  pi = 圆周率 , D = 直径 ,  T = 板厚

T = 400*10^3 / ( pi * 34 * 300 ) = 12.48  (mm)   此为理论值,只适合用于教学说明

实际情况会因材料抗剪强度的不确定性剪切间隙以及刃口状况而有所变化。

附加说明:
剪切时,单边间隙在板厚的20%左右,剪切力最小,间隙%比往两侧走,则剪切力都会增大。
剪切速度也会影响剪切力。

网友(点评):
LIAO大,问个问题。一般来说Q235意思就是屈服强度235Mpa,为什么会冒出抗剪强度300+来?

网友(点评):
材料的抗拉强度是最大,其次为抗剪强度,屈服强度最小。Q235的屈强比约0.6~0.65,一般塑性材料抗剪=0.6~0.8抗拉。看拉伸曲线就容易理解,屈服可算在广义的塑形区里,因应力作用而使剪切会小于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