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用硬轨好还是线轨好?

楼主(2013-07-30):
如题。不算价格,哪个稳定性更好?外头线轨机器多,硬轨少,纯粹是价格问题么?

网友:
硬轨适合于重切削,大载荷,加工的吃到量比较大
但是反应速度不如线轨的特别是G00的反应比较明显。
第二个硬轨的装配比线轨慢,厂家都是看来钱快的干

网友:
从维修更换的角度,机床精度没了或磨损了,线轨容易换,硬轨的话磨损了只能大修,重新淬火了,工作量大成本高

网友:
有价格因素,更多是使用要求,线轨的移动速度快,至少10米吧,硬轨就慢了,但是承载能力高些

网友A:
线性导轨又叫直线导轨,优点是模块化,替代性强,一般用于加工中心。直线导轨分为交叉滚子型、滚柱型、滚珠型。滚柱型速度快、滚珠型精度高。
硬轨刚性最好,有的与床身一体铸造,有的采用镶钢、贴塑等方式,但是价格最高,是直线导轨的几倍,且磨损后不好维护,一般用于重切削和高端机床。

网友:
主要看用途来定。

网友:
床子不是加工什么吃力的东西还是线轨吧 从维修及反映速度线轨都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看你做什么加工了

网友:
目前数控机床用的都是线轨,机床厂家采用线轨是因为线轨的交期一起价格,还有简便的计算方式,只要在机床铸件上加工基准和可了解装置,线轨一样可以表现出出色的刚性和精度,而且线轨更换起来很方便,一般问题只需要更换滑块即可。  简单,方便,节省成本,高精度

网友:
硬轨反应慢,维修麻烦,刚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导轨又叫直线导轨,优点是模块化,替代性强,一般用于加工中心。直线导轨分为交叉滚子型、滚柱型、滚珠 ...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