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报警2022 A0.7 CNC ALARM 无法解除

楼主(2013-07-30):
2022 A0.7 CNC ALARM
A15.1 SELECT TOOL NO IN RANGE
机床报警从新上电也不管用,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加工中心是四川长征机床厂,2005年出厂的。

楼主:
系统是发那科0i-mate-mc

网友:
检查一下程序中的主轴旋转方向有没给定   刀具号有没超范围

楼主:
一个大程序没完成,我是传了后半个程序在前边编辑上的刀号跟转速,报的警。现在怎么也解除不了!

网友:
你这个是刀具报警

你试试mdi状态换刀看看。。。

楼主:
不行啊各位!报警不解除什么都做不了!程序都删不掉,也传不了!只能找厂家了吗,从四川到北京维修费得多少呀!

网友:
PLC报警,根据T形图查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