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公差怎么给?

楼主(2013-07-30):
干设计快3年了,轴什么的公差配合算是明白了一些,但是直线类的公差一直都是借鉴原来机型的图纸给一下。

各位大侠,关于直线尺寸方面的公差应该怎么给啊?

网友:
看本书 公差与配合

网友:
轴类的公差根据是配合与工艺,直线的公差根据,除了工艺还有什么?定位?热胀冷缩?
找到根据就找到了方法。
GB/T 1804-2000 附录A

网友:
看机械设计书咯,其余就是经验累积

网友:
机械没有巧,只要会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