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力计算求助

楼主(2013-07-30):
零件如下图,纯剪切,m-m为剪切面。请教需要多大的剪切力能把它剪断?

网友:
要说明 H62 的软硬态,硬度高则抗剪强度会增高,硬度低则抗剪强度会降低。

H62 从软态到硬态,其抗剪强度从 260 ~ 420 MPa 在变化,

在 tid=333393  关于一个剪切力例题的讨论 里的4# 已给出说明,请自行查看。

可点击 - 链接 -

网友A:
由 应力=力/受力面积
385=力/0.25*3.14*16
得力=30.89牛

网友(点评):
抗拉强度不等于抗剪强度吧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不对吧!3公斤的压力就把这个圆柱就压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 应力=力/受力面积
385=力/0.25*3.14*16
得力=30.89牛

看错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个关系式是:[T]=(0.6~0.8)[σ ]吧,把剪切力算出来应该能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