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成照片哪种样子,如何用solidworks切除多余的一块?

楼主(2013-07-30):
我想做成照片哪种样子,如何用solidworks切除多余的一块?

网友:
换个作图方法吧 先作底面两圆 再切除内壁那点 估计是用旋转切除吧
不过你也可以尝试把只针对那一个特征去切除~

网友:
首先说,做图的步骤可能就有问题,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可以使用旋转切除。

网友:
是我的话果断旋转切除

网友:
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我旋转切掉了

楼主:
不行我切成这样子了,还有哪位老大有办法

楼主:
还有正确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正确应该怎么做啊,

旋转切除比较精确,也可以用拉伸切除,锥度向外拔模。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点评):
刚想说,看到这里了!我决定躲在后面了!呵呵

楼主:
我把文件传上来,谁帮我画下后缀JPG改为SLDPRT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用旋转的话我孔可以切外边那块没法切,拔模的话我不是全拔,这有一部分,且最下面为圆,到上面只有圆弧了

网友:
手机党,无能为力啊
+ O, S/ ~0 }9 D7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