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材料替代:有一个铅铜合金材质的滑销和轴配合,用户反应振动噪音比较大

楼主(2013-07-30):
公司的一个产品,有一个铅铜合金材质的滑销和轴配合,用户反应振动噪音比较大。主要有附件中件2引起的,想找一种件2的替代材料。
要求:机械性能和铅铜合金近似,区别在于质地软,在振动时降低噪音。听一位老工程师说起过,很早以前的一种直接贴在地上的一种地砖,质地软而且耐磨。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看上去需要在轴上滑动,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聚四氟乙烯+玻璃纤维的复合材料?。或者内层喷涂聚四氟乙烯?

网友B:
无油衬套,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油衬套,应该可以。

谢谢您的建议。
我们目前用的就是这种衬套,由于和合金材料的销轴配合,带来的噪音比较大。用户总是抱怨,必须跟进用户的诉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需要在轴上滑动,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聚四氟乙烯+玻璃纤维的复合材料?。或者内层喷涂聚四氟乙烯?

十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
不知道大侠有没有使用过此材料的产品?能否粗略的介绍一下?

网友C:
怎么看都很难理解。

1、振动源在哪里?

2、滑销? 往复运动?旋转远动?

3、润滑是何种形式?

4、配合间隙是多少?

5、零件光洁度是多少?

5、工况、载荷等等参数

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都很难理解。

1、振动源在哪里?

二维图里面可能表达的不很清楚,带来的不便请谅解。
既然您问了,我就详细的给你回答了:
1.产品是商用车上的一个小型总成产品,会随着汽车的的颠簸而振动;
2.滑销和衬套往复运动;
3.润滑采用特种高温润滑脂;
4.配合间隙0.4;
5.滑销表面0.4的粗糙度;
6.径向基本上是不承受力的,除了承受自重(20kg);轴向往复滑动,克服自重带来的摩擦阻力及位置度公差带来的滑移阻力;
发表一下我的意见:我觉得很多时候,条件都是未知的,也没必要知道的很详细;最主要实际的情况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那么多资源,抓住的主要的因素和矛盾才是主要的。这样才可能快速,理性的给出解决方案。
大侠,您怎么看?

网友C:
1、配合间隙0.4 感觉似乎偏大些,可以检讨再缩小的可能性。 间隙大会更容易产生振动。

2、考虑加装减震材料,如橡胶之类。这些减震材料也有减小间隙的效果。

对阁下的产品不熟悉,不敢多说。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让楼主找找震动源和震动方式的好。如果这是一个避震组件,那么震动很可能是综合的,噪声源自径向碰撞的可能性很高。如果LIAO大所说。但是控制间隙也好,使用软材质也好,需要考量径向力。

网友(点评):
径向力如果很大,那么首先软材质可能会出现塑性变形。间隙小也可能引发近一步的破坏。但是0.4的确偏大。我查了查GARLOCK BUSHING,直径200的推荐值,公差也只有0/-0.072。LIAO大好基础。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您们二位的指点!我基本上有了可行的方案,不过还需要实验的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配合间隙0.4 感觉似乎偏大些,可以检讨再缩小的可能性。 间隙大会更容易产生振动。

2、考虑加装减震材 ...

感谢您的建议,我比较崇尚这种交流。无阶级,无身份,以理论和实际为标准。

有什么言语冒犯之处,还请谅解!

网友(点评):
工况或效果参数或图或说明,不能传递完整信息时,当不理解发帖者得意图,旁人无法提出看法或建议。

网友:
1.常规套路:可以考虑聚四氟乙烯或特种塑料,耐磨性不错,可以自车,成本低廉。
2.不按套路出牌的(比如在下):如果厚度合适,可用油缸的导向带,材质为酚醛夹布或PTFE+青铜粉,这个网上有很多资料的,楼主可以自己找找,在下就不多嘴了。(导向带接合的部位要开斜口)

导向带

导向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配合间隙0.4 感觉似乎偏大些,可以检讨再缩小的可能性。 间隙大会更容易产生振动。

2、考虑加装减震材 ...

十分感谢二位,通过你们的指点加上自己的理解,基本上已经有了可行的方案。不过还是需要实验去论证的。

网友:
材料不是主要问题,摩擦才是问题,你看直线轴承的滚动摩擦就噪音很小

网友(点评):
该产品可以适用直线轴承吗?

网友:
SDFDSSDFFFFFFFFFFDSFSDF

LIAOYAO -1 灌水~

网友:
关键是找出震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