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与铸铁件怎样焊接在一起

楼主(2013-07-30):
请教不锈钢与铸铁件(估计是球墨铸铁)怎样连接在一起?使用氩弧焊可以焊接吗?使用什么焊丝?

网友:
楼主找下焊接手册第二卷,异种金属焊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有个老师傅说用不绣钢焊条就能焊接上

网友:
很难焊上吧,铸铁焊接性太差

网友:
我们厂用铜焊 不过是不锈钢与和金

网友:
铸铁含碳太高,无法焊接。

网友:
不锈钢厚的话用焊条也能焊

网友:
氩焊电焊都能焊接!就看你要求高不高!

网友:
球墨铸铁含碳量太高,常温下焊接球铁,焊缝中应该容易出现针状马氏体,形成淬硬组织,容易开裂。

网友:
不锈钢焊条

网友:
不锈钢焊条含镍高,对两焊件都可溶,应该能焊

网友(2013-10-17):
铜焊气焊,就是钎焊也能焊上,但强度不高

网友:
用不锈钢焊条或焊丝,采用小电流,最好焊后保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