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可以热处理吗

楼主(2013-07-30):
今天遇到意大利老外的图纸,304带热处理,我说不可以,他说可以,搞得我不确定了,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奥氏体好像不能热处理吧。

网友:
只能固溶处理

网友A:
304旧牌号为0Gr18Ni9 查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可淬火热处理.1080-1130度加水..
    要求提高而蚀性能和塑性,消除冷作硬化的工作,应进行固溶处理.对于形关复杂不宜固溶处理的工作可进行去应力退火,含汰或铌的不锈钢,为了获得稳定的耐蚀性能,可进行稳定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4旧牌号为0Gr18Ni9 查成大先可淬火热处理.1080-1130度加水..
    要求提高而蚀性能和塑性,消除冷作硬化的 ...

多谢

网友B(2013-09-25):
我晕 304不就是奥氏体不锈钢么?奥氏体类的不锈钢能热处理?貌似不可以吧。但是可以进行固溶处理来提高硬度。要加热到1100度

网友(点评):
固溶处理也属于热处理一类,热处理不单指淬火,回火,退火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 304不就是奥氏体不锈钢么?奥氏体类的不锈钢能热处理?貌似不可以吧。但是可以进行固溶处理来提高硬度 ...

好吧

网友(2013-12-03):
奥氏体不锈钢可以固溶处理,加热到920-1150摄氏度使碳化物溶解后水冷,获得单相奥氏体组织。对于含有钛或铌的不锈钢,在固溶处理后还要进行稳定化处理,即将钢加热到850-880摄氏度,使钢中铬的碳化物完全溶解,而钛或铌的碳化物不完全溶解,然后缓慢冷却,使TiC充分析出,以防止发生晶间腐蚀

网友:
热处理的目的呢?为了提高硬度吗?

网友:
你的零件是用在高温环境下面吗,不然没必要

网友:
楼上的解释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奥氏体不锈钢可以热处理,但不是淬火,因为所谓淬火是将材料加热后迅速冷却使其转变为马氏体,淬火并不一定是要在水中、或油中冷却,因为有的钢就在空气中冷却,也可转变为马氏体;反之,若该材料不能转变为马氏体,那么不论其是否在水中或油中冷却,都不是淬火。奥氏体不锈钢就不能淬火,因为不能转变为马氏体。

网友:
只能改善它的硬度,晶粒度不能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4旧牌号为0Gr18Ni9 查成大先可淬火热处理.1080-1130度加水..
    要求提高而蚀性能和塑性,消除冷作硬化的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