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上下移动又同时左右移动的十字滑台吗?

楼主(2013-07-30):
请叫论坛高手吗?现在有那种可以上下移动又同时左右移动的十字滑台吗?需要上升要一定高度停止之后左右移动。

网友:
不考虑用丝杠看看么?

网友:
淘宝的十字滑台多得很。竖起来不就是LZ的意思么?

网友(点评):
呵呵 我也想说这句话

网友:
你去看一些X62W万能铣床的工作台,查阅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有这样现成的滑台,不用自己去设计的

网友:
如果有标准的还是买标准件好一点,不用动手画

网友:
这种结构你看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