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生锈怎么办?

楼主(2013-07-30):
这是一个拆开的冲孔机,锈成这样了。请问怎么办?刷点润滑油就可以了么?
谢谢。

网友:
为什么会生锈?如何防锈?

网友:
亡羊补牢,hai不算晚,凡事要找根源

网友:
买瓶 K200除锈剂 或 KC-12除锈剂 就搞定。

网友:
细砂纸砂一下,买瓶防锈剂喷一下,下次用好后记得喷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
要看您的工件要求精确否,再找相应的除锈方法

网友:
除锈剂处理完再涂上油

网友:
量大就抛丸机

网友:
注意工作环境,不妨碍使用的情况下,做下除锈。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了,每次用完刷下油,

楼主:
不太想刷油。因为它是在皮革上冲孔的,怕把皮革弄脏了。

网友:
煤油泡泡然后刷掉锈迹,重新再镀铬或者镀锌下吧。。

网友:
打磨除锈剂,润滑剂(黄油,机油,等其他的!)如果需要加装润滑装置!

网友:
最根本的还是国产钢材不行!
当然,目前还是注意防锈吧!

网友:
看是否影响使用,如果不影响就涂点防锈油,
一般情况下,零件加工后都会有防锈处理,防锈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