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怎么安排加工工艺

楼主(2013-07-31):
直径30(-0.03  -0.06),长度150,端面M12螺纹孔,材料40Cr,要求调质HB220-250,表面淬火,无磨床,怎么安排工艺比较合理

网友:
静候大师回复!

网友:
直接购买,标准件有得买

网友A:
无磨床,表面处理,0.03mm的公差
不知道你的车床行不行哦
40Cr表面淬火变型有点大,可能要最后加一刀精车,可能车不动咯。

网友B:
粗车,随便车,留1mm余量调治,然后打两头顶针孔,顺便攻螺纹,再两顶针车外圆,留0.3到0.5余量,外圆高频淬火,然后两顶针车外圆、用金刚石车刀

网友(点评):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现在有很多以车代磨的刀具和专门加工淬火件的刀具,0.03的公差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上一位专家,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不是每个公司都有金刚石刀具的,在没有金刚石刀具的情况下,您觉得应该怎么安排工艺。据我了解最紧密的镗床是金刚镗床,不过绝大数企业没有这种床子。

网友(点评):
你不如说你们家没车床,这个活怎么干。

网友(点评):
这话怎么听着让人感觉有点带刺呢,事实上很多公司的确没有金刚石刀具。铣床设计工装也可以加工这个活,不过工艺性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磨床,表面处理,0.03mm的公差
不知道你的车床行不行哦
40Cr表面淬火变型有点大,可能要最后加一刀精车 ...

HB240很软了,只要车床间隙小,车出3丝公差没问题,间隙大小心锥度了,我最讨厌干轴了,调锥度太费劲

网友:
可否先在轴端先钻孔,再粗车,打螺纹孔,热处理,再精车。这样轴端除螺纹孔外还会多个孔,打的螺纹孔会有个挺大的倒角。我们公司就是做凸轮轴的。

网友:
无磨床是什么意思,你们那没磨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车,随便车,留1mm余量调治,然后打两头顶针孔,顺便攻螺纹,再两顶针车外圆,留0.3到0.5余量,外圆高频淬 ...

请教金刚石车刀不是车铜铝等软金属的吗?车淬火钢应该是氮化硼车刀吧?

网友(点评):
sorry,常用cbn,或pcbn。

网友:
热处理后直接车就行。硬度不是很高。车床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车好后高频淬火

网友:
还是找磨床磨一下保险

网友:
高频淬火对外圆尺寸影响不大
我以前的公司做过
精车后直接高频